V星B450-M (带U不开机)

楼主(2026-01-02):
        新手小白上路,请“大佬”回避一下谢谢!!网上淘来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不上电!到手后直接不带U上电,可正常开机各待机电压也正常!分析一下上电条件,32.768KHZ的晶振或底座机率比较在!!

压上CPU,量了下晶振两端电阻!!发现只有一边有阻值,问题出来了,就是CPU底座有问题,由于小白不清楚CPU底座上盖是啥拆的。
上网找找视频,(在此感谢大佬的科普),撬开四边,和后面三个卡扣。由于力度撑握不好,四边有点变形开裂!图片忘拍了!
打开上盖发现连接晶振两个插针座有插着一个CPU针脚。故障原因现就“水落石出”排出断脚!!盖上上盖,配上配件再次上电!
不出意外,一切正常!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