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P花屏

楼主(2026-01-02):
昨天送来一台联想Y7000P笔记本,11代i7,独显3050,开机就花屏,可以正常进系统,开始显卡有感叹号,直接上BGA230度加焊后重新驱动后显卡驱动也正常了,反复开机进系统没有花屏了,分辨率也可以调了,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温度60度左右,CPU核心温度一直90度左右,鲁大师提示CPU温度过高。让客户拿走先用着。今天来电话说又花屏了,打算让客户把笔记本送来想重植显卡,后来想想算了放弃了,原因是显卡下面有黑胶,风险太大,另一个原因电脑是老朋友的儿子的,重植显卡费时费力,收他300元他就觉得多了,所以就不修了,加焊时收80元退了。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放弃不修的朋友,随便聊一聊。

网友A:
熟人电脑不好修,修好也不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人电脑不好修,修好也不好收钱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就不修,直接换主板,料板留下……你懂的,熟人的电脑有时候是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
能换板就不要死修,那样搞不到钱

网友:
这个客户有可能还会去别家修, 如果在别家花了300修好了,客户会觉得你技术不如人家,所以不如直接按普通客户正常维修就可以

网友:
传说中的“加焊”。。。加。。。加焊??

网友:
据说这是通病吧,好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可以在论坛里搜一下,应该很多此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人电脑不好修,修好也不好收钱

是的,熟人和亲戚的不好做,保修和售后是个大麻烦;我卖了一台台式给亲戚,用了两年后风扇坏了,系统也有广告;叫我去帮他看下;在乡下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只能收个配件成本费用;路费都不够

网友:
人工,店租,这些都要成本,收300不过分

网友:
干核心 能好……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老板都收800的,然后我提160,通病显卡显存一套重植轻松秒杀

网友:
白忙一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老板都收800的,然后我提160,通病显卡显存一套重植轻松秒杀

关键这种显卡有黑胶,担心温度高了显卡取下来短路了,客户又不换显卡,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办,显卡和显存一套做下来,最快也要半天,有可能需要一天,有风险有时也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3050 和 4060,这类核心板底小散热不好,镜面易裂

网友:
直接换板,告诉他显卡坏了,2千一3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这种显卡有黑胶,担心温度高了显卡取下来短路了,客户又不换显卡,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办,显卡和显存一套做下来,最快也要半天,有可能需要一天,有风险有时也不一定修的好。

这问题简单的,我搞过很多没失手过,黑胶搞多了你会发现也就那样几乎没风险,我搞这个连拆带装加清灰两个小时,我老板更快,比我快的人多的是,什么半天一天的都是说给客听的,不然不好收钱,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钱给够了就没有问题,钱不够哪哪都是问题,这是小弟我的抖音大哥你可以看看946645422,我说的句句属实

网友:
直接换板完事,就说修好也会大概率返修

网友D:
干同行都得600起步吧

网友:
比桥好做,点还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老板都收800的,然后我提160,通病显卡显存一套重植轻松秒杀

人与人打交道才是最难的,这是客户怎么都好说。这要是熟人万一是核心坏了你怎么办?

网友:
我前几天遇见了,怕有风险让同行修的,要了我4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与人打交道才是最难的,这是客户怎么都好说。这要是熟人万一是核心坏了你怎么办?

我们老板不接本地低质量同行,不修熟人机器找他他就说他现在已经不修电脑了反正就是胡诌婉拒,主做网络寄修和直接客户,当然这与我无关沟通报价是老板的事,我就是个干事的工具人,有时候沟通确实比修机难,所以我选择打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与人打交道才是最难的,这是客户怎么都好说。这要是熟人万一是核心坏了你怎么办?

反正我是觉得做生意要硬气一点,不要什么吊低质量的人和活都接,这样做不仅降低自己的收入增加自己的风险还会因为卷价格拉低整个行业的价格,而且往往越是不愿意给钱的屁事越多,给他搞挣不到钱还搞得一肚子气搞不好还要赔钱,你可以不认可我的看法,继续去和那些连钱都不愿意给的所谓的“熟人”去打交道,他如果真拿你当朋友会不愿意给钱?会不好讲话,正常应该比普通客户还好讲话吧,“坏了就坏了没事我知道不是你的愿意”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如果真是自己搞坏的话,是不是熟人都要赔的啊

网友F:
送钱给你都没接住,重槙显卡和显存99%可以好,

网友G:
80,300小家子气,直接报五六百一套重焊

网友:
报价太低,便宜就是贱,郭德纲说过。

网友:
技术不行  黑胶怕啥  联想的全是黑胶就不干了

网友:
主要一涉及亲戚朋友不好弄,整好了还好,有一点问题伤感情,费力还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这种显卡有黑胶,担心温度高了显卡取下来短路了,客户又不换显卡,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办,显 ...

做个显卡显存半天? 一天?

网友:
看来虚焊问题最稳妥的方案还是重植。

网友:
带黑胶的的显卡和CPU我是不加焊的,加焊容易爆锡,只能拆下重植。

网友:
熟人的生意还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钱给你都没接住,重槙显卡和显存99%可以好,

朋友关系,300元就说贵了,这个钱没必要挣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300小家子气,直接报五六百一套重焊

朋友的儿子,多少都有点感情在的,如果要5百6百,他背后会说还不如拿到别人家去修。300他就觉得要他贵了, 真是56百的话就一套重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这种显卡有黑胶,担心温度高了显卡取下来短路了,客户又不换显卡,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办,显 ...

上次店里小伙忘报风险,就先加焊了下,直接不认显卡了,不敢搞了,客户过来非要让还原,自知理亏没办法赔了300,客户还不愿意骂骂咧咧走了

网友:
维修搞成白菜价,迟早自己卷死

网友:
不谈别的,只谈一下技术,先返修台取下来,用高温锡球重新植球上机,测试没问题后用点胶机加黑胶固定,技术难点是如何取下芯片,不掉点、不掉焊盘、芯片不变形损坏,建议先用除胶液缓慢剔除芯片周围可见芯片胶,然后上三温区bga返修台,曲线温度上调10度左右,准备一个弹性钢片撬棒~

网友:
熟人就看什么情况吧··小问题,能远程指导都好··最怕就是完全不懂,路程又远,问题又容易解决那种··收不到币,··2分钟拍拍屁股可以走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简单的,我搞过很多没失手过,黑胶搞多了你会发现也就那样几乎没风险,我搞这个连拆带装加清灰两个 ...

主板烘干也算时间啊

网友:
300是低点 400还凑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烘干也算时间啊

我就没烘过主板和BGA芯片,呆过的几家店都没有烤箱

网友:
这核心要600淘宝

网友:
黑胶多看看那个手机维修拆cpu,边缘刮刮,铲刀擦进去,很容易学会

网友:
重植球显存和核心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要报风险,不亮容易扯皮

网友:
过热后花屏,重做显存吧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重置显卡收他300元他就觉得多了 这还多?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拿技术不当技术

网友:
BGA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现在这种黑胶很容易取下来的,就算掉点,也是掉那么几个空点 没影响的,放心大胆的造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干同行都得600起步吧

同行 重植300到顶了,你能收到600也是牛人啊 哈哈

300给他搞低温锡的有铅锡球,过不了两个月再出钱再修,要想高温真无铅的,最低500起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8:21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行 重植300到顶了,你能收到600也是牛人啊 哈哈

300给他搞低温锡的有铅锡球,过不了两个月再出钱再修,要想高温真无铅的,最低50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