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荣耀MagicBooK 16 故障突变

楼主:
荣耀MagicBooK 16  同行的机器,到手是插电自动上电到0.4A左左不动,键盘有背光灯会亮,这个是ADM CPU,,多次试都是这样死电流。开拆,后发现这板是板载内存的,量了一下,基本电压全出来了,集成显卡。这种情况都懒得刷BIOS,用风枪吹热一下CPU,后上电,电流都能上到1.5A 左右跳变,但不显,风扇一直没有转过,多次试都一样,等冷机试一样情况,和同行说,CPU问题多,试到时重植一下看看,如果能好就修,如果CPU弄后还是这样,就是CPU本身就坏。同行同意后,由于手上没有0.4珠子,今天就能到,早上再开机发现第一次电流到1.5A后,掉到0.23一直不动,开不了机,只能拆开后,把电池断掉,再上电,结果电流只到0.2左右,连0.4都上不到,后一直电压只有待机电压,那个内存供电1.2V都没有,CPU应该也不出供电,原来会出0.8V 。后打一下阻值,发现1.2V已经完全对地了,不会是板载内存坏了吧,结果烧机,又没有发现到那里明显发热,断开电压,是后极出问题,只能摸到CPU有一点点温度,难道这个电压也去CPU,这种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那里断路引起,唯有放弃了,同行说换CPU或者主板客户就不修了。这种到手故障都会变一样,有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原键盘灯有反应,现在没有的,有时候真是说不清,不过这种之前和同行说修后故障会变的,现在还没有开修就已经变了。。。。。。 又白忙活一场

网友:
可以去某鱼花几十块钱买个可以亮机但是会蓝屏 花瓶的cpu来试机确认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1.2V会到CPU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处理器坏了

网友:
1.2 一直都有通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