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5-UD3L不断掉电。

楼主(2026-01-03):
上电灯亮风扇抖一下掉电如此循环,拔下cpu开机不掉电测cpu电压1.39V,刷过bios无效。应该从哪入手?

网友:
先查电源好信号,看看缺少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A:
检查发现四相CPU供电中有一相没有输出,检测MOS管没有明显短路,上下臂G极都没有驱动电压,测6622工作电源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现四相CPU供电中有一相没有输出,检测MOS管没有明显短路,上下臂G极都没有驱动电压,测6622工作电源正常。

供电、开启正常,就换6622(前提是上电时序中前置的条件正常)。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坐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C:
测6622自举阻值,做对比,不正常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开启正常,就换6622(前提是上电时序中前置的条件正常)。

换了6622后G极驱动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老样子上电掉电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6622自举阻值,做对比,不正常就换。

换了6622后G极驱动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老样子上电掉电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