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7 接USB小板 不过隔离 求助!

楼主(2026-01-03):
华硕FA507  板号:DA0NJSMBAD0 REV: D
     接USB小板  不过隔离(第二个隔离管D极3V到4V跳变),去掉小板(USB小板),隔离正常导通,机器可以开机,换过小板,故障现象一样,测量接口对地值,接不接小板数值没有变化,请问有修到过的师傅没?这是哪里问题,或者有思路可以说说。

确实是光感的问题,谢谢各位解答,游戏本修的少,

网友A:
认真排查有没有虚焊虚接等不可控因素存在,确认换过小板是正常的话,故障还是在主板上面。

网友B:
放外面试机,有放机壳里面搭了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排查有没有虚焊虚接等不可控因素存在,确认换过小板是正常的话,故障还是在主板上面。

是可以确认故障在主板上,就是想不通USB小板上有什么信号会影响到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外面试机,有放机壳里面搭了铁的

裸板测试的

网友C:
小板有光感原件,装机盖上后盖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板有光感原件,装机盖上后盖就可以了。

支持,论坛里有相同现象,很有可能

网友:
6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
是的,六楼是正解,本人遇到过

网友:
直接上后盖就好了

网友:
拆盖检测。装上后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