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FA506烧显卡供电

楼主(2026-01-03):
华硕天选笔记本,此处显卡供电烧了,算是通病吗?求图纸跟点位,试着飞线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烧MOS管,带走显卡显存

网友:
天选这款用的供电方案是怎样的? DrMOS 还是 分离的上下桥MOS . 如果是 DrMOS 是不是 MPS的 MPN86941系列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