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X99D3M V1.21不出核心供电

楼主(2026-01-04):
故障:电脑无法开机
解决:查CPU供电有问题,上管下管有短路,更换后,重新上电,下管下管又坏。经考虑可能驱动芯片有问题,定购驱动芯片也一起定购管理芯片,采用了UP1649Q+UP1961S。更换UP1961S坏的上下管后,电脑可以触发,量CPU代电0V,没考虑一直把管理芯片UP1649Q也换了,CPU依然温度。没办法只能查条件了,UP1961S 3脚供电正常,15脚开启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用示波器查一下,上管波型发现只有新换的驱动芯片两组G级没有动作,其它开机触发时都有动作。重新更换uP19161SCPU开始有了温度!CPU有温度不代表CPU好的,CPU也挂了,换了一个CPU主机正常了。

uP1649q

uP191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