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14 G2 版号NM-D522 屏蔽板载内存求解

楼主(2026-01-04):
主板自带板载三星4G DDR4 内存 老是时不时蓝屏 想屏蔽内存测试 找到图纸 根据图纸里信息把RC263,RC264,RC265,RC266补上10K电阻,拉高信号,装上内存,开机会卡内存。求教下我这是什么地方没弄对吗?

网友A:
可以通过BIOS 屏蔽内存

网友B:
如果原来有接地电阻的话,需要把接地电阻去掉,不然两个电阻都在的话就是M模式,H M L,这是三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有接地电阻的话,需要把接地电阻去掉,不然两个电阻都在的话就是M模式,H M L,这是三种状态

H和M 模式都试了 都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BIOS 屏蔽内存

BIOS 我用BIOS内存SPD清除工具 把里面的内存信息清除了 开机也卡内存

网友C:
CPU虚焊了吗???

网友A:
不会的 你屏蔽板载内存 你要插1条内存上去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你屏蔽板载内存 你要插1条内存上去才行啊

插了内存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虚焊了吗???

蓝屏不排除CPU虚焊,但我想先排除下是不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D:
R262\263\264\265接10K,R272\273\274\275去掉,上拉是高电平,接地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62\263\264\265接10K,R272\273\274\275去掉,上拉是高电平,接地是低电平

是的 我是这样接的 但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图纸描述错误

网友E:
可能内存颗粒有问题,或者没焊好

网友F:
都屏蔽内存了肯定开机卡内存啊 你这思维模式可怕 你可以换其它内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内存颗粒有问题,或者没焊好

内存颗粒是好的,可以开机,只是有蓝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屏蔽内存了肯定开机卡内存啊 你这思维模式可怕 你可以换其它内存试下

我只是屏蔽板载内存啊,内存插槽插了内存的,你都没仔细看!

网友:
图纸上有标记,改一下上下拉电位

网友:
AMD cpu这样屏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