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哥帮一下忙救一下我的固态硬盘

楼主(2026-01-04):
求助各位大哥要帮一下忙,本人一块七彩虹720G(Colorful 七彩虹 720GB SSD固态硬盘 SATA3.0接口 SL500系列)固态硬盘无法格式化,想开卡试一下,但不知道用慧荣
2258xt哪个版本的固件开卡,麻烦帮指点一下。成分感谢!!!

同时还有一个京东制造的NVME  512G的如果有开卡软件麻烦给发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主控量产工具

网友:
找了    不知道用2258xt哪个版本

网友:
哪个大哥如果有可以私信一下或者直接链接,谢谢!!

网友:
2258XT,89C4E532AA01,求量产工具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字库已经挂了还有U盘主控支持的类型也有限

网友:
你看看Flash ID然后去搜一下颗粒参数。不过英特尔一般都是L06B

网友:
寄过来,我免费帮你开卡

网友A:
从网盘里找L06B的开卡工具试一试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SM225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folaCeDMgIDRJf2gCo6UA?pwd=92d8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
很简单,自己不会的就去闲鱼上找人帮忙,花小钱就能修好学会

网友:
花钱去咸鱼找人搞吧。

网友B:
这是512GB单颗MLC L06B颗粒,但开的是TLC模式的B0KB模式,容量是512×1.5=768GB,只开出来了720G用,或者颗粒有坏块,只能开出720GB。
所以找L06B的工具,开mlc模式,或者找K0BK的工具,开tlc模式。工具网上很好找,我晚上回去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网盘里找L06B的开卡工具试一试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SM225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folaCeDMgIDRJf2gCo6UA?pwd=92d8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9楼提供的网盘上有工具
优先用红圈中的,上面的几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看了又看,脑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提供的网盘上有工具
优先用红圈中的,上面的几个应该也可以

谢谢  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512GB单颗MLC L06B颗粒,但开的是TLC模式的B0KB模式,容量是512×1.5=768GB,只开出来了720G用,或者颗 ...

谢谢  指教  如果有工具麻烦给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指教  如果有工具麻烦给发一下。

供参考,你看下能用不

网友D:
芯片打磨过了,有没有办法知道颗粒什么型号,主控从背面文字看是rm115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打磨过了,有没有办法知道颗粒什么型号,主控从背面文字看是rm1153

用软件读颗粒ID,至于啥软件得自己找找,没玩过RM1153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