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1SK 不触发

楼主(2026-01-04):
联想700S-141SK 不触发   圈里电感断开测量  ,左边对地短路 ,右边对地阻值正常 ,在左边电感 接上1V 电压烧鸡 ,找不到短路处  电流2A多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电感边上四个电容拆下来试试

网友:
烧不出来就只能一个一个拆 了

网友:
1V烧不出来就调高点

网友:
你可以换主板了 这机器还修它干啥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你那个应该是1v供电 好几年前经常修这玩意 一烧都是一大片 cpu供电芯片 ec这些必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边上四个电容拆下来试试

拆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