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12204-1,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楼主(2026-01-04):
戴尔3421带独显,充放电芯BQ727,EC NPCE858P,目前充放电芯片换过了,EC也换过,bios刷过。充放电芯片的上下MOS管换了,还有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充电芯片供电正常,线性正常,6脚ACDET2.6V  15脚下管输出接电池与否都是0V, 8 9脚数据3.3V  。PSID_EC实测3.3V,而且波形也是正常的,12,13脚的反馈电阻也测过了,都是正常的,现在电源电池都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系统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我看论坛上也有师兄发过这样的贴,就是时间比较早了,时隔好几年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确实没有思路了,希望各位师傅们能传授点宝贵的经验。

网友A:
是不是原装充电器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装充电器吖,

是的,原装的,电池也换了两块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BIOS下能识别到适配器吗 也就是适配器功率。
如果没有,机器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而且还会出现降频情况
如果能识别适配器 ,可以尝试刷BIOS试试
前提是电池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下能识别到适配器吗 也就是适配器功率。
如果没有,机器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而且还会出现降频情况
...

试过了,BIOS也是能识别的,而且我还在BIOS底下把适配器识别关了,电池是好的没问题的

网友C:
检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两个场管。可能有惊喜。

网友D: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有修好?没?

网友:
没修好,换同等功率的适配器不充,换个120W的适配器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两个场管。可能有惊喜。

都换了,没发现惊喜

网友:
应该是没修好,换个120W的适配器就可以充了,但是原装的是65W,是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应该是没修好,换个120W的适配器就可以充了,但是原装的是65W,是不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