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S8-DA5NS板号DANLXAMBCC0 闪退

楼主(2026-01-04):
  如题, 战神S8-DA5NS板号DANLXAMBCC0,客户说插上电源玩游戏帧数高的情况下他就会闪退。我打开GPU-Z发现PWR_SRC Voltage为55v。其他未见异常。测量NCP45495 第1、2、3、4、5、6脚对地值、电压,未见异常。换了NCP45495还是一样。看NCP45495手册,第3、6、11、14脚是电压检测脚。一般只有这几个脚外接电压异常时才会引起监测电压显示异常。

请问有可能是显卡核心的问题吗?

网友A:
要细心测外围条件及温度信号 ,
还要跑一下显存看报错不,最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核心可能性还是不大,还得仔细看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细心测外围条件及温度信号 ,
还要跑一下显存看报错不,最后就是显卡了。

单纯只看PWR_SRC_Voltage为55v,一般是第3、6脚电压检测有问题。实测是正常的。

网友B:
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都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查一下功耗芯片与核心的通讯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都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查一下功耗芯片与核心的通讯总线

第3、6脚只接了0欧电阻,实测20v,没有分压电阻。
如果通迅总线异常的话,不会只有一个电压显示异常。

网友:
供电先换一套

网友:
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先测外围信号,不行再换芯片吧。

网友:
应该检测芯片问题吧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雷神911 Plus 十二代i7,3050显卡的机子。这一项电压也是异常的。估计这是软件BUG之类的。这一项应该忽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雷神911 Plus 十二代i7,3050显卡的机子。这一项电压也是异常的。估计这是软件BUG之类的。这一 ...

三千多伏吗?来人,给这台笔记本接高压站供电

网友:
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45495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