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6-01-04):
联想G410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50-0.010掉电,经测不出CPU供电,供电电感0.00欧,拿掉CPU,开机供电有了1.7V,电流0.175-0.020掉电,之前是芯片NCP81103和一个下管烧了,是不是把CPU也烧坏了?准备TB个CPU回来试下,CPU型号SR1L4 I5 4210M,可以用低点I3 的来代替吧因为是用来试机的不想拿那么贵的,换上需要刷BIOS不?             补充已解决:CPU回到了,换CPU开机正常,测CPU供电1.7V

网友:
这种老主板现在修的意义不大了,锻炼技术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