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E主板Vtt电压偏高怎么修

楼主(2026-01-05):
翻到一块华硕775主板,型号P5E。上电发现 CPU Vtt 电压偏高,竟有1.88V。
这个电压是由 ASM8283 控制 AS324M-E1 最后由 一个 MOSFET 转出来的。量得 上电时ASM8283 的 CPU_Vtt_REF 脚的电压高达1.68V,而华硕正常775板子这个脚的电压一般只有1.2V左右。

在板子上测了CPU_Vtt_REF 脚连接的那几个偏置电阻,对比好板子,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

现在我是要怀疑ASM8283有问题吗,还是说考虑别的地方?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大佬可以帮一下吗

网友:
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