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 进水 充电慢

楼主(2026-01-05):
哪位师傅修到过,帮忙指点一下  有一条到电池电阻断线, 腐蚀 腐蚀电阻换了 ,之前同行清理完不充电 现在充电了,充电芯片换过跟原来一样,电流只有 0.5a左右  开机关机都一样。 有什么设定的电阻啥的 ,充电芯片周边都测量没发现别的断线

检流电阻拆下来测一遍也没找到哪里原因    电脑客户要用,充电慢点能接受, 结果装好没声音了,  小板 硬盘拆了发现又有声音了,后来发现两个固态插一个就有声音,每次拆装硬盘第一次开机都会卡logo ,强制关机一次才可以, 后来装一个也没声音了,又反复折腾半天,突然 充电 声音都好了。。。。。。

网友A:
自举的2r2电阻跟电容换掉 还有断开电池的检流电阻打两个脚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的2r2电阻跟电容换掉 还有断开电池的检流电阻打两个脚通断

自举  跟电杆 波形都 正常。。。

网友B:
充电快慢是根据电池电量来的,有设定电池节数的,还有ILIM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都取下来重新看下,要不电阻变质,要不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快慢是根据电池电量来的,有设定电池节数的,还有ILIM

我这里之前也测了1.6v  105k   100k
分压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还是有故障点,找吧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麻烦,细查才能修好。

网友:
电流检测的电路?

网友:
充电上下管一换可能会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功率开启故障,换一下充电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我现在在修一个关机不充电的hp,还没找到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进水过孔的地方

网友C:
这种进水腐蚀的最麻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进水腐蚀的最麻烦了吧。

今天又犯病了 充电慢,声音正常,不敢拆了,哈哈    好不容易两个硬盘都能用并且有声音。。。

网友:
建议直接乾坤大挪移,防止后续返修,做维修别懒

网友D:
不明不白好了感觉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不白好了感觉还会坏

不敢给他拆了 ,。。。。。 声卡时好时坏的 来的时候确定有声音 就是不充电   他两个硬盘 多数放一个硬盘有声音   巧了放合适了就 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