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板号nb2636求助

楼主(2026-01-05):
板号如图。外接电源不开机。公共点电压低。查到晶体芯片两个地方短路。目视电容两端都接地。但不和常理。电阻烧鸡大法只能烧到电阻发热。有主板的帮确定下阻值

网友:
丝印1xk到处搜也没找到型号

网友A:
左侧PCB不是本来就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PCB不是本来就通的吗

是啊。不和常理啊。电阻也是两端对地

网友:
是下拉电阻吧

网友:
丝印1xk=RT1711HWSC

网友:
rt1711是4g开头
这个比rt1711脚位多了很多

网友:
芯片取了两个地方还是短路的

网友:
这个是网卡吧?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RT1711H是符合最新USB-C型接口和PD标准的USB-C型接口控制器,内部包含完整的C型接口收发器和Rp及Rd电阻,可完成USB-C型接口的连接和方向检测。它所集成的USB BMC电力输送协议物理层可容许最高100W的电力传输和角色交换,其中的PD部分可全面支持符合USB-C型接口规范的替代接口。

网友:
不应该是rt1711.因为机器已经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