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510报错15秒
发表于

楼主:
华硕H510M报错15秒。USB保险电阻变质所致,修过几块,通病。是后面两个2.0的,3.0正常,一般变成几十欧姆以上
华硕
通病
App

网友:
审核通过
华硕FX506QM 显示华硕LOG掉电在开机CPU供电0.6
这种时好时坏的,维修有什么绝巧吗?
SMT贴片厂找外协维修。30一张,修完结钱不压款
华硕 B250主板偶尔不能开机或死机
加入丰修大疆无人机服务站,这些问
一片进水坏的华硕TUF RTX3060 修好有显示驱动软件不适别卡型号
苹果a1502主板i5-5代,通
有没有懂编程器原理维修的大佬!
华硕掉电解决的问题
发表于

网友:
usb电压过高,检查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