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5V 不升压

楼主(2026-01-06):
如题,A2337 主板 接到手是5v 不升压,小白先更换了两个CD3217B12 芯片后故障依旧,以上是各电感阻抗,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感谢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
修好了,3.8V阻抗不应该是0,原以为是VCORE 电压,以为是正常的,后来查了资料,确定是短路了,排查到背后一个电容坏了,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