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掉电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6-01-06):
在仔细测量了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情况后,发现除了CPU供电之外,其他供电都满足设计电压要求。进一步检查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EN的开启状态正常,且CPU_PG信号维持在正常的1.06V。然而,当对CPU供电的一排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区域进行热风枪加热时,发现系统有99%的概率能够成功跑码并开机,但一旦板子冷却,问题便再次出现!难道!!!遇到来评论!

网友:
修好了没有,芯片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