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板在修223077-1这个板?

楼主(2026-01-06):
有在修223077-1这个板的老板帮测量一个点的阻值,就是内存供电芯片上面的PD5102下面的圆圈测试点。帮测测这个点的阻值,这个是内存供电开启。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开启?一般是SLP4开启

网友:
有的直接CPU发出来,有的经门电路或二极管

网友:
感谢!我说的那个点就是SIO_SLP_S4#_R这个信号,测量这个信号短路了。估计CPU挂了,这个是芯片出烟,换了芯片也不行。
估计是从开启那个脚高电压过来。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