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H310M MS-7C09

楼主(2026-01-06):
故障不触发又发现测量发现3VSB为4.3V不正常。3VSB是GS7133SO-R_PSOP8-HF产生的。主板型号:H310M PRO-VDH PLUS

感觉不保险还是把两个电阻换掉,换成10K和3.3K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加热后电阻恢复正常是怎么一回事,拆下来测量阻值也正常。

网友:
时间太久老化了???/

网友:
楼主是换了两个反馈取样电阻R2610、R2608吧,这两个电阻一个30K一个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