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6 7620不触发维修求教

楼主(2026-01-06):
型号是G16 7620,板号LA-L659。
顾客前天拿来时不触发,开机键按一下右边黄色指示灯闪一下,拆开断开电池放电后正常开机,充电一切正常。
次日同样问题顾客再次拿来,放电无效,拆开主板连电源,待机电流正常,待机3V 5V均产生,开机键3V正常,按开机键无电流跳变,仅指示灯闪一下黄灯。
拆开整板,测量EC均正常,遂刷了个BIOS,刷完故障依旧,怀疑CPU故障,求教。

网友:
BIOS刷的淘宝买的LA-L659P,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卖家说就是一样的。

网友:
新情况,顾客充电器非原装,电池拔下测量只有6V,插上电之后电池电压被拉低,测量 充电IC95522AH,VDD正常,ACOK高电平,但VBAT无电压,考虑95522AH损坏,但即使损坏也只是不充电而不会不触发吧?求教

网友A:
放电能触发跟冲电芯片没啥 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能触发跟冲电芯片没啥 关系吧

第一次拿来放电后可以触发,一切正常,第二次拿来放电也无法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