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植锡失败,写个小作文

楼主(2026-01-06):
这个是相机主板,cpu和手机差不多。自己刮锡试了一次,失败了。很多锡都粘网上,之前搞南桥和显卡核心都是用锡珠的,刮锡从来没成过

于是到街上找修手机的帮忙。
找了三家,问第一家能不能换cpu,他开始说cpu不能换。我就说帮我植下锡就行,我自己装。然后他开价100,我看了一下他的设备还没我的好。。于是我说贵了转身就走了,这个人居然说了一句:我们的技术不是值钱啊?你想白嫖? 没理他

到了第二家,我问能不能装cpu,师傅也是说不能装,然后我说清楚情况,他说自己带的cpu他不接。
找到第三家,然后他也是直接要价100,还不包成功。就算失败搞坏也得给钱,话都说这份上了,我还不如自己搞。

回去先找个坏手机练练手再搞,必须拿下

网友A:
懂技术的就是一层纸,支持楼主自己试(因为外面的师傅也不敢保证能成功,还不如自己练技术,失败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技术的就是一层纸,支持楼主自己试(因为外面的师傅也不敢保证能成功,还不如自己练技术,失败也无所谓)。

重点不是100的事,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主要就是换板子换屏根本就不修,我这小县城。100就是一天工资。算起来不低了好不。还是自己动手吧

网友:
这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B:
拆没难度,焊盘我也处理好了,就是刮锡加热,要么锡珠粘网上面的不在焊盘上,要么就是下边连一起。不像电脑cpu直接用珠子就简单了

网友C:
用维修商家的眼光看,你这妥妥的劣质客户啊,不懂装懂。

网友D:
用商家搞技术的来说,你真属于劣质客户,人家说出来,你还要数落人家一通,嫌弃人家黑,人家店租,人工,技术不要钱,只想低价白嫖。

网友E:
你自己做维修的没数么?你给人家换个CPU收人家多少钱?我们这儿修手机,动CPU的最低150起,你让人家植锡,焊接收一百也正常吧。关键你带的CPU人家不确定好坏,当然不会给你包好,万一CPU有问题,人家不就白忙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没难度,焊盘我也处理好了,就是刮锡加热,要么锡珠粘网上面的不在焊盘上,要么就是下边连一起。不像电 ...

旁边就是植好的啊,慢慢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做维修的没数么?你给人家换个CPU收人家多少钱?我们这儿修手机,动CPU的最低150起,你让人家植锡, ...

正因为我是做维修的。CPU我没换过。但是显卡重置核心我都是(不管是什么问题)60通价修好为原则,修不好不收费。材料另算,

网友(点评):
便宜就是贱,郭德纲说的果然没错。你自己便宜就罢了,还想拉别人一起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我是做维修的。CPU我没换过。但是显卡重置核心我都是(不管是什么问题)60通价修好为原则,修不好 ...

焊盘不用他处理,钢网他没有也是我买。就只植球就100,我不如板子寄淘宝修,人家修好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维修商家的眼光看,你这妥妥的劣质客户啊,不懂装懂。

我是不懂啊,我就问老板能不能换CPU,他开口就是不能换CPU,然后让他只是植球,钢网他们也没有。网是还是我自己的。我CPU焊盘都是处理好了的,不用他处理,直接上网刮锡,对于修手机的来说不是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商家搞技术的来说,你真属于劣质客户,人家说出来,你还要数落人家一通,嫌弃人家黑,人家店租,人工,技术不要钱,只想低价白嫖。

。。你看清楚了吗,是他先说不能换u,我看他设备差我也没当面说出来好不好,就说了一句贵了,是他说我想白嫖

网友:
如果只是单植锡,收100确实有点多。这个有植锡网,你做维修的网上看看视频,练习几次应该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D:
你自己还好意思说是做维修,你自己收别人低价,还搞不完好,并扰乱市场,也让别人收你低价,我们这里之前就有你这种人,收低价留住客户,然后自己收下回技术不行搞不定了,又拿给技术好的同行修,同行捣鼓一通确认能修好了,报价了,结果就是报不上价,说你才报了客户多少多少钱,明显的不符合市场行情与同行的辛苦付出,让人家也挣不了钱,还浪费时间,你这明显的既是劣质同行,也是劣质客户,好好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还好意思说是做维修,你自己收别人低价,还搞不完好,并扰乱市场,也让别人收你低价,我们这里之前就有你这种人,收低价留住客户,然后自己收下回技术不行搞不定了,又拿给技术好的同行修,同行捣鼓一通确认能修好了,报价了,结果就是报不上价,说你才报了客户多少多少钱,明显的不符合市场行情与同行的辛苦付出,让人家也挣不了钱,还浪费时间,你这明显的既是劣质同行,也是劣质客户,好好想想吧。

麻烦,看清楚才说话,我是修电脑不是修手机的,这个板子是自己的相机主板,还有,我不是拿主板让他修,而是处理好的cpu单让他植锡,钢网他是没有的我出钱买。这你收100我觉得贵了难道不能说?你去买衣服还价是不是我可以说你想白嫖?

网友D:
还有笔计本,不管什么问题。都是60一台。目前还没换过U,但是南桥换过。也是收的60. 不想评论了,看来这位仁兄是修电脑思维给限制住了,什么问题都是60一台,换过南桥也是收60一台,只能这样说:不尊重自己的技术,也不尊重别人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没难度,焊盘我也处理好了,就是刮锡加热,要么锡珠粘网上面的不在焊盘上,要么就是下边连一起。不像电 ...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使用锡珠的吧,一样的摆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笔计本,不管什么问题。都是60一台。目前还没换过U,但是南桥换过。也是收的60. 不想评论了,看来这位 ...

这种客户直接撵走

网友:
一看 这个IP就疑心是老吴来了,没想到果然是他!

你自己也做维修,自己搞不定还看不起别人开价。还跑来理直气壮的吐槽,做人的品质可见一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笔计本,不管什么问题。都是60一台。目前还没换过U,但是南桥换过。也是收的60. 不想评论了,看来这位 ...

郭德纲说的好,便宜就是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