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似断不断,思路全乱,小小充电问题我修了一整天

楼主(2026-01-06):
首先请出今天的主角。板号很长
接的是同行的,主要描述就是不充电,电池也不开机,我换上新的电池测试也无法开机。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公共点一下有电,一下没有电。波形没拍照。
维修思路,
1.把整个主板拆出来,打值,确认不是短路导致的。
2.接上带针的充电器不接电池,检查接口电压和中间针电压(用小口带针电源)。

3,接着往下查电压。PVADP 电压转化为VADPBL

4、然后PVSYS 电压都正常。

5、r6000 的电压都正常,查充电芯片ISL9241HRTZ的工作条件。

主要就是查DCIN 和vdd,前面已经说了这个芯片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感觉像保护了。
怀疑后级可能短路了。于是断开了节点PAD60000,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具体多少忘记了)。为什么一连上就保护了呢?
如果前级检测有问题,理论上这个芯片不会工作的啊。
于是把节点PAD60000 连上,拆了R60001。然后PAD60000 会得到一个接近电池的电压。此时CSON 引脚也是有电压的。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然后发现主板上的指示亮开始灯了。闪了几下,然后主板会自动触发。难道检流电阻坏了?不可能啊。于是又把检流电阻装回去。发现可以开机了。以为修好了。直接装回去。结果又不开机了。不管用电池,还是充电器都不能开机。节点PAD60000 的电压也是忽高勿低。然后我又把r60001检流电阻拆了。不接电池又可以开机了。反正就是这样一下子能开机,一下子不能开机。没办法,又把主板拆出来了。
发现这个电容c60023 两端的阻值有时会无穷大,这个电容与检流电阻并联,理论上应该接近0 的。

实际这个电容是装在充电芯片边上的。然后开始用万用表寻换断线位置,然后飞好线。个人习惯,就是漆包线,我也会用绿油。

修好当然高兴,因为这个板子是有typc 接口,于是我直接用了TYPC 接口充满电。充好电后,第二天准备去交货。想着还是用小针电源试一下,结果又不进电了。主是故障,就是开机后,外接小针电源电流没什么变化。于是又把电池拔了。用小针充电器无法开机。用万用表量了一下LIMIT_SIGNAL 电压,发现为0.但可笑的是我把接口的螺丝松了。电脑又正常了。

LIMIT_SIGNAL 也有电压。用的90w 的中间针好像是1.1 V (记的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就在网上买了一条线回来了。又亏了10 多块钱。到此维修完成(这个维修案例修了比较长时间了,难免会有错误之处,还请理解)。下一个维修案例。d691 进水不开机,是怎么修复的,详解TYPC 工作原理。

网友A:
LIMIT_SIGNAL断线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MIT_SIGNAL断线时有时无??

接口那个线,用螺丝卡在线里面,就断了。拿出来,就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