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 疑难杂症,开核显就死画面卡死并死机

楼主(2026-01-06):
一台十代的机械师T58-V,板号6-71-NH5B0-D02,开机后进入WINDOS时候会画面卡死,刚开始以为是CPU问题,换了一个良品CPU故障依旧
发现只要关闭核显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不能调亮度,独显也不会调用。但偶尔开启核显能正常进系统并使用,我也打了几把三角洲,发现在系统里面不会卡死。只要冷机开机进系统时才会,VCCGT供电芯片换过了,主控也换过。目前没思路,感觉是哪里不良引起的,CPU是可以排除的,因为未换CPU之前的故障也是一样的。求阻广大坛友有没有遇到此怪异情况。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测集显波形

网友:
集显供电。。。。

网友A:
目前发现就是VCORE一路PWM波型异常,正常 的波形有28V左右的,他只有17V, 更换了MP86941目前正常,测试了好几天了

网友:
在换个cpu看看

网友:
应该是滤波不良吧,好像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发现就是VCORE一路PWM波型异常,正常 的波形有28V左右的,他只有17V, 更换了MP86941目前正常,测试了好 ...

还是供电芯片不良了

网友:
都是大工程啊

网友:
86941我怀疑就是全换,遇到一个机器神舟的战神,用的就是86941,开机正常,但是开机电流能有5A+,全换86941就好了

网友:
这种档次的机器,时间久就容易出一些性能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