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691进水主板维修,详细说一下typc 原理

楼主:
先把主角搬上来拍个照。

这个主板有通病,就 CPU 虚焊后,会死机,重启等故障
主板先是由同行接到的,主要故障就是typc芯片周边进水腐蚀了。导致5V 很多相联的芯片烧了 。一些用5V 供电的芯片,同行已经换过了。然后就转给我修了。于是我开始接手维修。
1,打值,确认主板还能不能抢救。
2、确定供电无明显短路,接上电源,发现TYPC 接口显示5V 电压。
3、因为上家已经提供有效信息,就是5V 是短路的。于是点了一下5V 相关的元件。

虽然有些元件换了,但2r2 的电阻,很多已经阻变的很大了。全部换了。
把整个5V 排查一圈,检修思路如下
1检查隔离管后端电压,如图所示

没有电压。返回去,查隔离管(接的哪个TYPC 接口,就查哪一路)

第一个管子,因内部体二极管原因。会自导通。没有升压。返回去查USBC?_VBUS20_CON(哪个接口查哪个电压)

然后查VCC3_LDO_PD_R电压。查ADCIN1或ADCIN2的电压。然后再找到这个芯片(你接的哪一路,就查哪一路。)

都正常。于是直接把65994ad 换了。

换了之后,5V 的电压可以到CHARGER_IN了,那两个引脚电压也升上来了。所以65994AD 的GATE_VSYS和GATE_VBUS 的工作条件并不需要EC 参与。这个板子没有纽扣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的,于是接上电源,发现5V 还是不能升压,于是直接看后面的电压。1.8v 3V 5V 都是下面这种波形,其它的电压没有。
这个时候的3V 滤波端波形是这样的。

于是查公共点的电压。b+ 电压是正常的。是一个接近电池的电压。

然后这个时候走了弯路,我怀疑EC 可能坏了。
于是把EC 拆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EC 的程序。于是只好把ec 装回去。顺便把EC  的程序备份了下来(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RPU215   是个电阻PD与EC通信?

看不懂就算了,rpu215 是上拉电阻。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RPU215   是个电阻PD与EC通信?

看不懂就算了,rpu215 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