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15168单面打印正常,双面卡纸

楼主(2026-01-06):
这个机器收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喷头的堵头,一个是卡纸
这款喷头不容易堵的,如果堵了,自清洗和大墨量清洗都不行的话,用针筒插入废墨抽墨两筒,一般可以解决,多次清洗效果会越来越不好
第二个问题:首先怀疑是传感器问题,这个机器有个继电板,多数感应器都会经过这里,因为纸卡在回收双面下部路径的中间,刚好是在中间传感器的位置,测供电电压有1.25v有时1.4v,感应变成,也可以从1.12v0.34v变化,电压的变化说明传感器应该是正常的。但还是不死心,想办法拆下来测量,这个位置传感器很难拆,要拆字车和喷头,还有变速齿轮。最终还拆下来。三线式传感器,一般中间脚接地线,左边为供电,右边为信号。这种传感器一般供电是3.3v,信号也是同3.3V-0V之间变化,但是这个感应器供电只有1.2V-1.3V,有些不一样,更换新的传感器还是不行,头大了
经过一些测量发现还是这个供电电压不正常。于是跑线路,从继电板到主板,其他传感器供电电压都是3.3v左右。只有这个不正常,排除这个传感器的问题,那就是继电板或者主板的问题,一般传感器供电3.3V是由主供电3.3V经过一个5K/10K的上拉电阻,但测这个传感器的上拉电阴有5.6M大很多,用烙铁拆下,发现已经断开,电阻变质了。更换一个10K电阻,电压变成3.3V.信号脚也有3.3V-0V变化,说明故障解决了!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类故障应该很少。

网友:
分析很到位,不错。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