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机启动项选择硬盘启动 启动不了,还返回到原处。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6-01-07):
从开机启动项选择硬盘启动 启动不了,还返回原处。又回到了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插个u盘看看能启动不

网友:
可能是硬盘模式、引导方式什么的不匹配,可以重新安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你这是分区格式不对 新手?

网友:
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没搞懂传统引导和UEFI快速引导

网友:
键盘坏了,不换键盘就把键盘拔掉,就可以装了。

网友:
键盘有问题,老毛病

网友:
键盘的DELL键或者F1 F2键联键了,,短路了,重新换个键盘吧。

网友:
没有活动分区,也就是主分区没有激活,激活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