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S-7B29 V1.1 H310M PRO-VDH 不触发,无图无点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26-01-07):
同行送来一片 VX H310M主板,板号 MS-7B29 V1.1 不触发。
论坛搜了一下,此板号无图纸,无点位。先看看再说吧。

上电,果然不触发。

测开关电压正常,PCH 1.05V待机无,测上管待机无。

测5V转换管D有5VSB,测G极5V。

打值PCH供电和上管无短路。看来是开启条件不满足。
大概跑一下电路。

测管理芯片边上开启三极管B极3.3V。

看来是前极条件问题。

再跑一下电路。又跑到一个管理芯片。还好其它型号有这个芯片资料。

测芯片1#有3.3V,测4#2.52V。

看左上角 ATX5VSB_DET,电压大于2.7V开启,小于2.55V关闭。

直接换分压电阻,10K+20K,得到3.3V。

整体看来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故障,只是没有点位跑线用了一点时间。
这一片的大概管理思路就是这样。
希望能给遇到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才发现发错版块了,望版主帮移一下。

网友:
顺藤摸瓜。。。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