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不升压电池排线不插也能开机

楼主(2026-01-07):
苹果A1707给客户换了个电池用几天就会不开机需要把电池完全断开才能开机,不光排线接触点螺丝也要拆才行,不是断开排线电池就算断开了吗,怎么拔了排线还是能开机。

网友A:
断开电池排线只是系统里识别不到电池,主板依然是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池排线只是系统里识别不到电池,主板依然是通电的

应该不是,我这个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拔了排线应该最多就显示个电池电量低的符号但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