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打印机通电两小时后必然自动关机,并且无法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6-01-08):
来自: 广东东莞
打印机通电两小时后必然自动关机,并且无法开机怎么回事
打印机
自动关机
无法开机

网友:
电源检查看看

网友:
有没有可能调了自动关机设置,有的机器有

网友:
打印机型号我不说咨询问题让人猜? 盲猜解决方法? 出厂设置 刷固件 电源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