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QM 显示华硕LOG掉电在开机CPU供电0.6

楼主:
华硕天选FA506QM  板号DA0NJFMBAD0  机器亮华硕画面掉电, 在开机不跑马电流0.8几 CPU供电变成0.6  亮机CPI供电1.11 , CPU是5800H 换过BIOS刷过 故障一样,CPU供电芯片是ISL62776  没有思路看看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