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额定500W电源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6-01-08):
闲的无聊从闲鱼上买了个坏的电源来修,据卖家说是先马额定500W无修,收到后发现电源盒上的标签被撕掉了,且电路板上也被动过,应该是卖家修过但没修好就又卖出来,心里骂了一句无良商家。这种动过的修起来有点麻烦,因为你不知道这电路板上的东西是不是原来的东西,但我还是决定留下并修好它。首先通电测量绿线紫线无5V电压,经过一番测量,发现2个13N50C开关管烧了,它们旁边的2个HER207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其中一个也坏了,还有旁边的一个0.3R限流电阻测的无穷大,拆下来发现已经烧爆了。2个13N50C我用14N50C代换,HER207用的是一样型号的,只有0.3R电阻手头没有,所以从网上买了10个,等收到货后把这个电阻换上去,通电量绿线是6.26V,紫线是8.58V,短接无输出,电压偏高肯定是哪里还有雷没有排到,那就继续排吧。
我想起来5V光耦如果有问题会影响到电压的稳定,于是就把光耦拆下来用光耦测试器测,发现光耦测试器上的指示灯很微弱,这绝对不正常,到其它板子上拆了一个光耦换上去,再通电量绿线紫线的电压,这回绿线是4.05V,紫线是5.1V,待机电压终于正常了。但是短接还是没有输出,不对,是3.3V、5V、12V的电压由高至低快速的下降,最终降到0V了,说明还有雷,再查......又测了一遍CM6805 10脚芯片,感觉6脚的数值有点低(其实这个芯片在线不止一次的测过,只是没在意),于是拆下来测结果也一样,正好我有这个型号新的芯片,找出来对照测了6脚,数值正常,于是换上这个好的,然后发现它旁边一个271电阻貌似有点发黑,用放大镜看果然是烧黑了,一并也换了,再次通电测量,各项输出一切正常,上负载测试也OK。
电路板的图片忘拍了,描述如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厉害了!
主机电源特别是副电源电路(紫色线待机5V电压这一路。有图纸或已通电路结构,修复率是很高的,故障也比较固定或范围比较明确,但能修主机电源了,是电源维修的很高境界了,必须赞的,呵呵!)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手头有一台牛马650W。有故障的,有空再研究

网友:
能跟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
太厉害了,受精了

网友:
这种旧电源,不值得修!

网友:
修好的快感比去洗浴中心保健还要爽

网友A:
我有一个开机几分钟后从起,放一会又可以开机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开机几分钟后从起,放一会又可以开机几分钟

重点更换电源次级滤波电解电容,不行再更换能看到的所有电解电容。比如重点换大滤波电容等。有时好有时坏,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体电路还是基本正常的,而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往往是罪魁祸首!这是铁律一般!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大佬说的很对

网友:
罪因或许是光耦?还是6805?

网友:
楼主要是放张电源电路板的照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光耦坏的还比较多

网友:
谢谢建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