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55M V2 开机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26-01-09):
客户的主机不显示,检测是主板问题,很老的主板了,但是客户没有怎么使用过,机箱内部非常干净,跟新的一样,瞬间有了修复动力!

诊断卡代码只跑一下显示11,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以为内存问题,测内存时钟数据有3.3v没有信号。重刷bios问题依旧。

废话不多说,直接讲一下修复结果,其实很简单。
测量RTC时钟电路电压只有0.4v左右(插电源待机情况下),跑了下电路,RTC引脚只经过一个0欧电阻和一个500欧电阻到电池,电池没有装,双二极管都是预留的焊盘没有安装,看来由电池单独供电。装上新电池,RTC电压3.3v出来,上机测试,主板已经可以正常的跑码亮机。

总结:维修主板有时候不能把问题想的太复杂,还是要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各位,希望遇到此问题的同行少走弯路

把亮机bios也分享出来,论坛上没有找到。
翔升A55M

网友:
如果按时序走的话,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