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Z7T,没CPU供电,

楼主(2026-01-09):
神州Z7T,开始没反应,换了桥,电流到0.4A,CPU没供电,MP2979A,3.3v,1.8v,正常,en脚3.3,
47脚1.2v,
pwm输出1.5v,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 南桥背面的电容

网友A:
打一下CPU阻抗周围供电阻值,低了或者对地就是CPU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CPU阻抗周围供电阻值,低了或者对地就是CPU也坏了

对地1.4欧,集显4.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1.4欧,集显4.5欧

BST,只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