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电源接口旁边烧毁

楼主(2026-01-09):
一台同行发来神舟电源头旁边大面积烧毁,但是没有烧穿,清理后可以正常使用,原本那个位置是很多过孔的用于散热,现在我打了绿油加了绝缘,将稳压二极管也补回去了这样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还要帮他质保一个月,收费300,打了几把游戏没什么异常

网友:
收300太便宜了,正常500左右

网友:
刮骨疗伤,做好绝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通病,1个月不知道会不会返修。这是电源接口问题,需要更换电源接口才能彻底解决。你这加焊一下只能管一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