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7000P2021花屏加焊后短路

楼主(2026-01-10):
求助 Y7000P2021花屏

来的时候能开机就是花屏,用集成显卡能用。

用软件测试第一个显存有错误。

220度加焊显存 隔热其他显存和显卡,但是显卡漏了一个角,在外面收到热量。

加焊后电流0~0.02跳变。然后发现显存供电电感和显卡供电电感全部短路。

以为是爆珠连焊,其实这个温度不应该爆珠连焊,没有办法,把显存和显卡拆下来,重新植球焊上去。结果发现还是显卡和显存都短路。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纠正一下啊,其实显卡并没有短路,只是阻抗太小了而已,显存确实短路了,机器能上电,但是显存没有供电了,后来买了一个显存焊上去了,显存有供电了,可惜现在还是不亮机,开机能上电流,过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待机电流0.05,现在人家不接收最后这个结果,还要我赔一个二手机器给他,唉。。。。。。。

网友:
拆显卡的时候没有掉点,但露铜了,用绿油处理了一下,感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有铅植球上去现在不亮

网友:
稳定之后待机电流0.03

网友A:
加焊短路很正常啊,里面有黑胶

网友B:
这种没有提前报风险再干嘛

网友B:
花屏我都是直接报换一套,别说什么虚焊,直接报显卡显存一套换

网友:
露铜的部分都是接地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我都是直接报换一套,别说什么虚焊,直接报显卡显存一套换

不是重植啊,换啊,那代价太大啊,客户一般不同意的,而且我们的成本风险也大啊,你真的很厉害的啊

网友:
报风险没有,不报风险不要搞,不然你吃哑巴亏

网友:
估计还是原先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短路很正常啊,里面有黑胶

换了显存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提前报风险再干嘛

没有啊,以前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唉。。。。头痛呢。。修了十八年没有这一回痛苦过,小伙子还让我赔钱,让赔个二手机给他。

网友:
我被人讹上了,唉。。。。出警了给他换主板。。。我也要出好几百。。。头一回。。。心里有点不能接受啊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迟早都是要赔点的,正常现象,你说你修了十八年,你就是修了三十八年,也会经常出点事故,你看做医生的,哪个医生手上没有几条命,要是都治好了,每个人都活一二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