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ZM-R5860拆解联想拯救者R9000 的温度曲线

楼主(2026-01-10):
谁有ZM-R5860拆解联想拯救者R9000 的温度曲线,拍来参考一下,我的上下270度,感觉 都不好拆下来啊

网友:
一般拯救者我260持续一会翘,低温锡235持续一会儿敲,高温无铅245

网友A:
下290  上280  拆下完美,如果下面280  要多等下时间也可以拆下

网友B:
奇了怪我的5860都是下250  上245就下来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我的5860都是下250  上245就下来了 ,

你的是哪年的5860,我的还是10年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290  上280  拆下完美,如果下面280  要多等下时间也可以拆下

我的上下都是275.  有时会拔丝,可以拍你的曲线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发热砖设置的多少度, 预热时间长点 发热砖设置200+。 我之前拆不下来 发热砖设置100度  厚点的板子容易拔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哪年的5860,我的还是10年前的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