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联想R9000P 2021花屏感叹号故障

楼主(2026-01-10):
外地粉丝发来的联想R9000P 2021花屏显卡叹号故障,配置CPU R7-5800显卡为高配3070,据粉丝介绍当时为了方便就找了本地维修商家维修;一开始商家只报了几百元维修,感觉价格很合适。送修的时候主板没有动过,但是会花屏,同行按网上所说的显卡和显存虚焊的维修方案,重植了显卡核心和显存还是花屏。给粉丝报价要么换显卡 换显卡2000多,要么换主板2000多。又因为笔记本电脑已经过保,且有维修记录换不了。官方单买主板太贵了3-4K。通过网络搜索到我们是联想拯救者专修,对联想R9000P 2021款的花屏有多个成功的维修案例,就寄过来了。
故障检测:
收到笔记本电脑,开机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看到显卡是感叹号,如果只开独显应该是就会花屏,更换硬盘,排除了系统驱动软件故障。
     用跑显卡的软件测试,有显存全报错,按正常的推理就是显卡核心损坏,才会出现多个显存报错,但是考虑到同行已经重做过显卡和显存,显卡核心的PCB板底可能会出现掉点或掉漆。所以我们首先将显卡核心取下来,观察显卡核心PCB板底,有多个掉点和掉漆。

    和粉丝沟通报价,得到同意后,将显卡核心PCB板底点和掉漆的全部处理好,然后将显卡核心重新植球,焊接回去后,再次开机跑显卡测试,这次就报2个显存通道出错,这样就可以确定之前全部报错就是显卡核心PCB板底有掉点和掉漆。接下来就将报错的2颗显存,全部换掉。再次跑显卡测试正常。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
二修的R9000P 2021 3070显卡感叹号,原始的故障应该是显卡核心和显存的通信故障,要么重植,更换显存就能好,由于技术设备和维修经验的原因,导致显卡核心PCB板底掉点或掉漆。还好粉丝保持了一份不放弃的信念,通过网络搜到我们联想拯救者专修,成功的在不换显卡核心和换主板的情况下帮修复,只花了1K都不到的维修费用。如果粉丝当初一开始就找到我们花的费用会更少;当然如果粉丝后来也没有找到我们,就要花高价格换主板或换显卡了。

网友A:
我的Y7000p2021测试是一个显存报错,然后220直接加焊显存了,结果显卡和显存供电电感都短路了,摘下两个东西,电感都不短路了,然后重新植球上板还是两个电感都短路,唉,客户让我复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Y7000p2021测试是一个显存报错,然后220直接加焊显存了,结果显卡和显存供电电感都短路了,摘下两个东 ...

显卡供电值本来就和短路没区别,怎么知道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值本来就和短路没区别,怎么知道短路了呢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上电的时候用的我那个转接头不兼容,导致我认为短路不上电,其实是上电的,上电后显卡是有供电的,看来仁兄是正确的,显卡供电对地就是零,我那28元的表只能测到这个效果。

网友:
现在发现还是那个显存,就是测出来的那个显存短路,只要拆了它就不短了,配件等待中。

网友:
大哥,怎么你的话术好像抖音那些一样我维修视频都拍到闷

网友:
最后收多少?

网友:
上家手工不到位,没挣到这份钱,到你这二修加了点钱不是更好吗

网友:
图文并茂,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武器齐全技术一流,膜拜!

网友:
不到1K嘛,不过这种板底就是按1K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弄了半天以为有啥可学的,偷懒买张绿油网一盖,重新植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了半天以为有啥可学的,偷懒买张绿油网一盖,重新植球就好

主要是掉点了,比较麻烦。

网友:
用的哪种跑显卡的软件呢?

网友:
拆了基本都会掉点,好在多数是空点。我想问问各位太佬们,你们重植后半年内的返修率大概有多少。

网友:
厉害哦,掉这么多

网友:
如果这样修后用几天又出同样问题,显卡核心坏了该怎样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