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烧一款屏幕哪位遇到过,

楼主(2026-01-10):
联想y700-15isk 机器原来的故障是屏幕烧了 Lp 156 wf 6.找个其他的屏幕测试过,可以点亮没问题 手里有同样。的机器拆了一个一样型号的屏幕。装上去后直接不亮 把这个屏幕装回他原来的机器也直接不亮了
笔记本
联想
联想笔记本
问题

网友:
有没有测下屏上供电正不正常,比如屏供电3.3V,还有背光供电,EN开启这些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