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G15 5520不触发修了2天

楼主(2026-01-10):
戴尔G15 5520
板号:LA-L659P
故障:不触发
记得这款机5510,每次拔掉电池就可以开机,但是这款机不是,维修了两次,第一次送过来,插可调电源,待机0.018,测了5V供电PL501正常 3V供电PL301也是正常,开关3V正常,观察主板没进水 没维修,没短路,直接定了个EC芯片回来,装好,客户回去用了三天又不行了,冷机不能触发,拆出主板,每次加热几秒钟我圈那个范围,插电可以自动触发正常,冷却以后不行,那个位置背面正好时3V5V供电,搞了半天不行,就留下了,今天又拿出来研究,这里省略过程,最终问题出现来滤波电容,找了两个330电容换了 好了,每次冷机启动也正常,为了确保稳定,放置了2天,每天一早上班就拿出来开机启动,没问题 交给客户

网友:
这种最不好修了 感觉需要一定运气成分

网友:
这电容不短路确实不好找,可能是容量减少或断开了吧,这都被楼主找出来了确实厉害!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拆除的330电容有没有测出异常?

网友:
老机胆电容容量减少的比较多,新机很少

网友:
确定了是电容问题,前面换EC可以是因为加热到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太难查了,完全坏还好处理一些

网友:
真的好厉害呦

网友:
大师是怎么发现是电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可以分享可以一下吗,感谢!

用示波器量电感后端 不是一条平滑直线, 我也是看了这个帖子才发现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A:
请教大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分析到这个电容是故障点的

网友B:
怎么找到是电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到是电容问题的

怀疑 怀疑就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分析到这个电容是故障点的

我没那么多思路,直接干 怀疑它有问题

网友:
加热3、5V供电后能正常已经怀疑到滤波不良了,没抓个波波看看呀

网友C:
我是看到3 5V用这电容的就先换了,量都不量。有偏执狂了。

对对对,这种白白的特别容易出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到3 5V用这电容的就先换了,量都不量。有偏执狂了。

对对对,这种白白的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容失容,不细心不好查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