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690无内存供电意料之外的原因

楼主(2026-01-10):
型号:华硕Z690-A GAMING WIFI D4

可以触发,测量内存+VPPDDR有2.5V,内存供电无电压
内存供电用的是APW8723A
内存供电的电感无短路,上下管的G极阻抗无异常

APW8723A的工作条件

P_VDD2_VCC_20  有12V
P_VDD2_REFOUT_10有0.8V
P_+VDD2_COMP_5 有1V
P_VDD2_OFS_10 没有电压

测量有供电有开启就换了APW8723A,结果还是一样
想细致的测量信号苦于没有图纸,但是找APW8723A的参考时发现了与这个板相近的图纸,结构和电路大致相同但是线路的布局不一样,点位也有

APW8723A不工作的原因是P_VDD2_OFS_10没有电压

P_VDD2_OFS_10是外部提供的,与EC KB3724Q脚位相连

EC KB3724Q处测量P_VDD2_OFS_10也是没有电压的

测量EC KB3724Q的工作条件发现 O2U1_AVCC供电没有

O2U1_AVCC由O2PQ1输出,测量VIN输入+5VSB没有电压

这个是 5V的转换电路
PQ4000的G极是5V说明mos压根没导通

要导通就要SIO_DEEPS5拉低为低电平,这个是IO控制的
要测量IO的SIO_DEEPS状态

IO处测量SIO_DEEPS5已经为低了,可能是经过的线路的问题

经过跑线确定是PR4050问题,这个10K电阻看外观字不太清晰了,拆下测量阻值已经无穷大了
逻辑上也对了,SIO_DEEPS5同时还控制了3VSB的转换,如果是SIO_DEEPS5问题那3VSB也会同时没有,那就是不触发了,这个PR4050电阻坏了只会影响+5VSB

更换完PR4050电阻,测P_VDD2_OFS_10已经有1.2V了,内存供电自然出了

直接点亮

网友:
佩服,我还看不太懂电路图上的各种信号从哪里来的或者通向哪里去了。。

网友(2026-03-04):
你i上图得电阻是炸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