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U51无规律重启

楼主(2026-01-10):
MS-16U51无规律重启,用电源适配器偶尔重启一次,用电池刚开始时会重启几次,之后会比较稳定。
重启后与断电是一样的,重启前打开的网站会保存,在编辑的文件也会应急保存。难道是公共点有什么问题?各位高手给支支招,下面是充电电路。

因为故障只是瞬间出现很不方便测量,给维修检测带来困难。

网友A:
温度保护了吧,做个大保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护了吧,做个大保健试试

温度保护应该是关机,重启应该和平台复位有关,平台复位有多个PG,所以应该是某个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了3V5V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导致不触发一例,联想到我这个电脑也5年了应该也是公共点滤波电容容量减少吧,用电池正好公共点电压低所以重启频繁,查图纸发现只有这两个电容容量最大,决定换这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cpu附近的坦电容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