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

楼主(2026-01-10):
现在手头上有一些台式机主板,开机上电一切供电正常,诊断卡跑00代码,有复位,一般这种问题大多是南北桥的故障,好几次发现没有复位的加焊南桥ok,有复位,不跑码的,不知道加焊北桥有用吗?

网友A:
我之前的主板没有复位没有时钟,和桥没有关系,实际是IO供电不正常造成的,所以也可以先怀疑供电是否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主板没有复位没有时钟,和桥没有关系,实际是IO供电不正常造成的,所以也可以先怀疑供电是否都正常 ...

这位大神,能详细说说吗,是什么供电。IO供电不正常,不是应该无法通电开机吗

网友(2026-03-26):
加焊南桥能点亮   说明南桥或者别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