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泰克TDS794D高速示波器完全修复记录

楼主:
示波器已经是维修和设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设备了,我平时工作的主力示波器是一台利利普的EDS102CV,它是100M的带宽,1G的采样率,双通带,带电池,常规维修是够用了,但是做一些高速电路相关的工作,就有点不太够用了。因为想要测量高速信号,为了不让高速信号失真,必须使用有源探头,而它并不支持。
后来,花巨资采购了一台力科6200A,可达3G带宽,10G的采样率,四通道。但是,因为这个太贵,就当时做项目的时候用,后来平时干活不太敢用,怕万一弄坏了,那是这心疼。然后我就在逛某鱼的时候,就刷到本次故事的主角——泰克(Tektronix)TDS794D的一台尸体机,或者说叫报废机,它的技术参数是2G的带宽,4G的采样率(等效拟合采样率可以高达250G),而且是4通道。正好打算买来修修看,即使真的修不好,也能学习一下这种高速示波器的内部。

言归正传,机器收到后,就开始顿感不妙,屏幕有一个很大的裂痕:

机器背面也是有明显的进水痕迹,就这个成色,实在不敢通电,直接开拆!
这里简单说下,这个机器内部有几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电源板:

它负责产生正负5V和正负15V和正25V电压,同时还有一路待机信号,一个220V市电的触发信号等。它有非常明显的进水痕迹,先给它清灰、换掉进水腐蚀的电源开关、换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和炸掉的热敏电阻等,可以说这个电源算是损坏最严重的。维修细节后面再展开说。

然后是显示板+电子快门驱动板

没错,这个老古董用的是显像管作为显示器的。而且它为了让黑白的显像管实现彩色显示,在显像管的前面有一个透明的液晶屏,也叫电子快门,而且这个快门一共有3种颜色,通过实现对这些快门的开关,就能让人看到彩色的图像了。顺便说下,那个裂开的玻璃,并不是显像管,也不是前面的电子快门,而是外层的一个保护玻璃而已。(庆幸中。。。)
然后那个电子开门的驱动数据,是由电子开门驱动板(在显示驱动板上立着的那块)上有个EPROM芯片(紫外线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

这里我给它备份出来了,已经上传附件中。换句话说,它所能显示的彩色图像的数量和种类是固定的,即预先编码在了这个EPROM芯片中了。

然后是CPU板:

这个板子上少了2个芯片(一颗F240,一颗SRAM),根据参考图纸补上即可。

然后就是采集板:

这个板子上少4SRAM芯片,也是将它们补好,而且,少很多散热片,其中一颗芯片空焊,而且被人动过,也将它拆下,重新焊接好。

最后就是按键板,上面没有啥特别的,就是一堆按键和旋钮等。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硅胶按钮,时间长了都容易接触不良,导电性降低,可以用铝箔纸把导电片粘一下,就可以用很久。然后,这个机器来的时候,还缺少一个D1总线板(D1 BUS),它其实上面没有什么元件,就是把CPU板和采集板连起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找了好久,终于买到了一个拆机的:

然后就开始逐步维修,我维修的习惯是从电源开始,先修电源,刚刚也简单提到,先把看着有明显问题的地方都更换。然后串联灯泡通电,发现灯泡缓慢被点亮?!这说明有短路?这里说下,这个电源的市电侧有3个主要结构,首先220V进入一堆保护、抗干扰和整流后,先进入PFC电流,对,你没看错,这个1998年的老古董竟然有主动式的PFC!然后会将电压抬高到410V左右,然后分为两路,一路给一个小的反励式单管开关电源,作为待机电压,而且这个待机的输出有好几组。然后另一路经过一个双管半桥开关电源,这个大变压器产生了整机的全部工作电压,然后主控采用SG3525驱动,中间还有一个MOS的信号变压器驱动等。
为了缩小问题范围,我先断开410V以后的全部电路,只保留PFC部分,然后将保险丝换成1A的超小保险,然后把灯泡去掉。(由于灯泡在发热后,电阻会急剧增加,有PFC的电路,一般灯泡都带不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灯泡会缓慢亮起的原因)。然后通电,保险没炸,实测大电解有415VPFC电路工作正常!(顺便说一句,这个410V的电压,一般叫+B电压,或者叫母线电压,经常修变频器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这个叫法)
然后先把待机电路的410V串联灯泡接上,待机电压15V输出正常!
突然觉得很顺利嘛~ 毕竟看着有问题的元件都换了,哈哈
不过,我还是高兴太早了,就在我把410V串联灯泡到主变压器的时候,后级不知道什么东西冒烟了。。。。
然后赶快断电,然后先给大电容放电,然后测测后级的电容、稳压器、二极管等。然后,当我测量到+15V的快回复二极管的时候,它竟然击穿了!!

左边是击穿的,右边是我从其它地方拆机了一个,用来代换它的。
然后再次通电,一切正常,然后把串联的灯泡都去掉,换上一个稍微大点的保险(3A),然后为了避免它万一烧坏了,把我的CPU板和采集板给全烧了就不好玩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假负载板(图纸是老外做的,我只是打样了一个)。然后所有电压全部正常!

对了,别忘记换回原机的6A保险!

然后就尝试简单拼装一下,发现显示不正常,屏幕非常模糊,而且屏幕的下半部分有一点没有完全展开

我们先修模糊的问题,根据经验判断,通常显像管模糊,需要先调整聚焦旋钮,根据参考图纸找到聚焦极电压的电位器后(老式的黑白高压包上是没有独立的加速极和聚焦极旋钮的,这个都是在电路板上单独的),反复调节,只有屏幕上面的一点点有清晰度的变化,其它地方都没有任何变化,难道是显像管老化??我觉得还不应该,因为老化的管子,屏幕上应该有很明显的烧灼痕迹,这个屏幕上并没有(至少我没看出来)。后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这个很有可能是电子开门里面的偏光片老化导致,因为老式的偏光片特别怕阳光,稍微晒一下,它就坏掉了。
所以,我就把粘在显像管上的液晶抠下来了,然后撕掉了偏光片

果然,瞬间清晰了,然后屏幕看起来发红,是因为没有偏光片后,液晶不起作用导致的,这个后面买个偏光片重新贴上就好了。顺便说下,这个机器在电子快门的前后各有一个偏光片,一个是0度的夹在电子快门和显像管之间,另一个是90度的,在电子快门的外面(也就是那个碎了的外层玻璃)
然后等偏光片到货的时候,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屏幕下面无法展开的问题。这个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场电路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是场电容坏了,可是我最开始已经将板子上几乎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都换了,所以目前看来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那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一颗场块吧,它参考图纸上标注的是TDA1170,实际安装的是TDA1175

然后买了一颗全新的换上去以后故障依旧。然后我就测了一下场偏转线圈上的波形:

这。。。怎么下半部分还没了这么多?看来这就是画面现实不全的原因了
但是,这样的波形,是什么导致的呢?经过我很久的排查,发现场相关的电路中,电阻、电容都每一个拆下来用电桥测量的,都是没问题的。难道。。。是场偏转线圈坏了?实测场偏转线圈的电感量大约7mH左右,感觉有点不太对,正常这种小尺寸的场线圈,应该是5mH左右才对。然后我就把场线圈拆开了,然后。。。

此时已经开始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发现少量铜锈和腐蚀)

场线圈的内侧,竟然全是不明的绿色物质,还非常坚硬。。。。而且磁芯的截面也变得像被油泡过一样。。。。
这里科普一下,显像管的偏转线圈通常有两组,在里圈的一组是行偏转线圈,是没有磁芯的,即空心线圈,通常是马鞍形状,电感量一般是几十到几百uH左右,不同尺寸电感量不同,我这个是43uH。然后在外面一圈的一组线圈,是场偏转线圈,它是有磁芯的,并且,它让电子束偏转是依靠漏磁的,因为线圈内部是铁芯,线圈外侧才是真正能作用到电子束上的磁场,而这部分磁场是漏磁。
这里我为了让维修更简单,直接买了一个9-12寸通用的偏转线圈,然后将它的场偏转线圈拆下来了,然后安装到我的线圈主体上。
然后画面成功展开!!
然后显示板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高压包也会打火,那如何判断哪里会有漏电打火呢?方法很简单,关灯后,你就能看到漏电的地方了。然后在漏电的地方涂抹硅酮导热胶,这个东西的耐压很高,每毫米可达20KV,而且是单组成分室温固化,比常规的硅橡胶要好得多。等到后面组装整机的时候,由于它这个高压帽有点老化,跟显像管贴合的不够紧密,导致高压嘴附近也会有打火的声音,可以涂抹少量高压硅脂,起到密封绝缘的作用,这个高压硅脂并不是普通的硅脂,它是半透明的,而且耐高温绝缘,室温不会固化,普通硅脂不能代替。
这里要特别注意!修老旧的高压包时,身体各处一定要远离高压包、高压线和高压嘴附近。因为这些地方很有可能由于年代久远而失去绝缘功能,甚至有肉眼不可见的细微裂纹,通电以后,高压电会从这些地方漏出来,电你一下疼好几天的那种。。。(大尺寸的也容易给人电没了)。所以,检修高压包时,一定当做它完全没做绝缘来对待,不要看着它有绝缘,就随便靠近,因为那层绝缘是会失效的!

到这里以为就维修结束了??还远远没有,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上文中有一个图片中报错的信息,对,就是那个采集板初始化失败的错误,那如何才能看到具体是哪里坏了呢?
我也是在网上各种找资料,发现老外做了一个查看详细日志的一个东西,我也就照着图纸做了一个:

它这个设计有一个问题,它把DB91脚给接地了,这肯定不对,所以我就把1脚给掰弯了,没有焊接到电路板上,然后5脚给一坨焊锡接到了地上。
接上以后,设置好波特率9600,然后再开机,就能看到详细的日志了,然后我就发现了下面的报错:

后来,在群里请教了一些修示波器的大佬,这个HF Step实际上也叫快沿检测,这里的HFHigh Frequency(高频)的缩写。一般高速示波器内部并不是由一颗模数转换器(ADC)采样信号的,而是多个ADC分时采样,然后再把每个采样的点拼在一起,这样就等效了一个很高的采样率。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保证这些ADC的采样时刻严格同步,否则拼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我这台TDS794D内部就有4颗高速ADC,它需要再刚刚开机的时候,对这4ADC的采样时间进行同步校准,也就是检测和配置快沿的步数。这里报错失败了,大概意思是这个步数小于50dls,而单位dlsdelta level step的缩写,它通常表示电平阶跃增量。所以,反应到实际电路上的话,就是如果其中一路采样有问题,本来应该晚点到的信号,却提前来了,就会报这个错误。
那么,我们该怎么修呢?
先不急维修,先观察现象,在后面的大量测试中,我还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在调节到特定采样率的时候,任何通道,都会出现这种尖刺(一般叫鬼影),它不会被触发系统捕捉到,但是呢,会显示出来。而且有的时候是下面的尖刺:

而且偶尔还会出现波形不连续的情况:

对于上面的这些问题,任何通道都会出现,那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采集板的工作原理:

从这个框图上不难看出,最下面是模拟前端,主要是负责每一个通道的50Ω阻抗输入放大和触发检测等,然后4个通道都进入了TRACK中进行混合,然后再把混合后的信号分时分配给4ADC芯片,然后每个ADC芯片外挂一颗DMUX芯片,然后每个DMUX外挂了一大堆高速SRAM芯片(图中没有画出)。而DMUX的作用主要是分配高速SRAM的访问,即能被ADC写入数据,又能被CPU板读取数据。这里要注意,4ADC/DMUX芯片,并不是对应4个通道的,即使你只接一个通道,它们也会被平均分时分配到4ADC/DMUX中去。这一点在理解后面的维修过程很重要。

好了弄明白基本工作原理后,我们要分析一下可能出现上述问题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群里的大佬,有的人说是DMUX的问题,有的人说是SRAM的问题,也有人说ADC出问题了。确实,根据刚刚我们测试的现象,既然触发系统不会捕捉到那些鬼影尖刺,那说明问题没有出现在前端电路,肯定是在后面。那我即使只使用通道1,后面那4AD/DMUX等都在工作,我又如何知道哪一路有问题呢?在我翻阅参考原理图的时候,发现ADC芯片上有两个使能信号:

这两个使能,默认是在芯片内部上拉为高电平的,当短路到地以后,后面的输出数据线就不工作了。ENH负责所有H线路,ENG负责所有L线路。将示波器调节到理论的真实最高采样率4G,然后分别短接每一路的EN到地,看看波形有什么变化,我发现当短接第134ADC芯片时,波形如下:

3个通道,短接每个通道产生的波形变化几乎不大。但是,等到短接到第2路的时候,波形就不太一样了:

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缺齿,证明问题就出在第二路,然后,我开始先交换第1颗和第2ADC芯片:

然后再次用同样的短接EN的方法测试,发现故障还在第2路,那么接下来开始对调DMUX芯片:

还是一样,问题依然在第2路,那就说明,是这16SRAM(内存)芯片搞的鬼了!
这个内存芯片目前我手里没有那么多,而且即使都换了,也浪费了,它肯定是只坏几颗而已,不会全都坏的,如果全都坏了,就全是刺了,哈哈哈。
所以,我就采用最笨的方法,就一颗一颗的对调吧。。。。
这里要注意,它板子正面是8颗,背面还有8颗,焊接完上面的,一定要再检查一下下面的,否则下面的容易空焊!!最终发现一共有5颗不良:

然后画面就全正常了:

同时日志也正确了:

最后都组装好,做好散热,每个发热的芯片都装上散热片:

测试一下SPC,检测顺利通过!

今后,就由我来照顾它吧~~跟我一起探索高频的世界~~

这台机器,前前后后维修了将近用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在等快递,买各种零件的花销和买这台尸体机所花的钱都差不多了,但是在这其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它下次再坏了的时候,我也有信心能再次修好它(只要有配件的话),所以说,您觉得这次维修是否值得的呢?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花原价购买一个能用的,还是花3~4折的价格买个尸体机,然后再花同样的价格买配件,同时花费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把它修好呢?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
都看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就帮忙点赞加分吧~~谢谢

服务手册

电子快门EPROM数据

最新固件

调试串口生产资料

TDS500-600-700 PSU Tester v1.2_gerber.zip

电源假负载生产资料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参考图纸

正常开机日志

网友A:
这个球面显示器为什么显示出来的效果类似液晶的平面效果?

因为它的弧度不大,而且外面粘了一个玻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真是有毅力和耐心,这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网友:
已经很久没看到这种详细的理论跟实操双结合的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球面显示器为什么显示出来的效果类似液晶的平面效果?

因为它的弧度不大,而且外面粘了一个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