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ro智能音箱故障

楼主(2026-01-11):
小米音箱正负极短路了。这个丝印12p的芯片短路了。吹下来了。但是这个找不到配件呢。哪位高手给看看。应该找那个配用。

网友:
没资料的话,就只能找个坏的二手机,拆了换
我好多个蓝牙板就这样修好了(拆1个可以修多个)

网友:
感谢回复。但是手里没有这个板子呀。淘宝搜丝印找的的和他不一样呀。唉。

网友:
咸鱼买坏机当尿板即可

网友:
这是单向TVS管,LTVS20H12FT5G

网友:
感谢回复。已经找到了。淘宝找的5毛一个运费5块。

网友:
TVS管,临时直接去掉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装也没问题,就是失去保护功能了

网友:
学学习习,涨点经验。。。。

网友:
又学到一点,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