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直流抽水泵浇菜机可以直接买个21V的交流转直流适配器供电吗

楼主(2026-01-11):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直流抽水泵浇菜机可以直接买个21V的交流转直流适配器供电吗

我咨询店铺,店铺告诉我只能用原装锂电池或者(电瓶车电池+DC转DC转接线)两种方式供电.
不能用交流电转直流电适配器供电.
我在想反正机器需要直流21V供电.
锂电池可以供电.电瓶车电池加上转接线可以供电
那交流转直流为何不可供电呢?
我想只要适配器输出端只要的21V直流电,功率足够.
就该没有问题啊?
为何店铺说不可呢?

所以想请问各位大佬.
这种情况我可以用输出是直流21V的交流转直流适配器供电不?
不敢尝试.我怕烧了抽水泵.
想先请问下大家.
感谢Thanks♪(・ω・)ノ

网友A:
电瓶车电池可以,就可以

网友:
指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电池可以,就可以

感谢.那客服为啥说不可用呢.我还以为他们有啥独到的限制呢.
估计客服好多都不太了解技术上的东西︿( ̄︶ ̄)︿.

同时感谢其他几位大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电池可以,就可以

有人告诉我
"变压器的可以考虑,开关电源不合适,要买电流很大的才够用。基本上要工作电流5倍以上的"

难怪不得你说的电流要很大才行.

又涨姿势了.

网友B:
可以啊,哥们抽水去了,估计很孝顺帮父母浇水种菜,还是归隐田园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哥们抽水去了,估计很孝顺帮父母浇水种菜,还是归隐田园好啊

卧槽.大佬神机妙算啊.我家后门租了别人一块钱,全部用来种菜了.
每周都要回来老家.我只是打打杂.
种庄稼一窍不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