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键盘 失灵,

楼主(2026-01-12):
同行换了键盘用一会全部不能用,原来旧的有几个键不能用的, 同行换的换的是拆机的, 知道这机有一个通病,以为就是感问题多,结果拆下来,和以前的机不一样,板号不一样,用料也没有,板号为NM-E241  论坛都是另一个板号,都是换L23电感的,我这个图纸搜了一下都没有,这机是管理键IC是IT8176FN-56A/BX     实际图片是。。   ,网上另一款这个型号是网上是这个LI23     ,这个板后置USB也是用不了,同行说之前能用的,结果这个是和USB有关系的,不知道这款除了这个键盘管理IC坏还是别的元件坏的多,这款搜了一下,没有关于键盘方面内容,后打算定芯片回来换试     经过一两天待机,,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快捷键能使用,至于USB不能用,是同行装系统出问题,PE和没有进BIOS,USB是正常的,后和同行说要飞线,TPYE接口有可能不能用,如果接受就尝试一样,他还打算寄去广州看看,如果CPU问题同行肯定也不会换CPU了,说让我试试,就按照那方面去飞线,之后键盘一切正常了,

最后同行拿回去后面两个USB接口还是用不了,拿回来也是U盘已经没有进系统或者PE都是一样用不了,看来是CPU问题引起,放弃了。让他发去广州没有换CPU情况 下看看能不能修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那个键盘管理IC,19 和20脚的RI16 RI17   断开分别飞到2脚 USB20_5_P  USB20_4_R_P的USB 从TYPE- ...

LU6,不是LU1

是的,LU6 说旁边的元件去了,但主板两个USB接口也是用不了,这种情况估计桥问题多吧,元件要明天才能等,到时先换配件再尝试用这个飞线的方法去弄看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那个键盘管理IC,19 和20脚的RI16 RI17   断开分别飞到2脚 USB20_5_P  USB20_4_R_P的USB 从TYPE- ...

芯片没换过吧,这芯片自带程序,保证原来芯片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那个键盘管理IC,19 和20脚的RI16 RI17   断开分别飞到2脚 USB20_5_P  USB20_4_R_P的USB 从TYPE- ...

对,割线,你要保证那个口能正常使用,进系统插type-cU盘试试

谢谢,机器出结果,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快捷键能使用,至于USB不能用,是同行装系统出问题,PE和没有进BIOS,USB是正常的,后和同行说要飞线,TPYE接口有可能不能用,如果接受就尝试一样,他还打算寄去广州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没电路图,就要慢慢排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USB总线type-c,换桥

是不是将那个键盘管理IC,19 和20脚的RI16 RI17   断开分别飞到2脚 USB20_5_P  USB20_4_R_P的USB 从TYPE-C LU1的1和4脚 USB20_4_R_P USB20_4_R_N   , 这板RI16 和RI17 是没有元件的,估计是不是要割断线才能飞

LU6,不是LU1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芯片没换过吧,这芯片自带程序,保证原来芯片不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对,割线,你要保证那个口能正常使用,进系统插type-cU盘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C:
遇到过USB芯片虚焊的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USB芯片虚焊的

准备定一个那个管理键盘芯片试试,

网友B:
改USB总线type-c,换桥

是不是将那个键盘管理IC,19 和20脚的RI16 RI17 断开分别飞到2脚 USB20_5_P USB20_4_R_P的USB 从TYPE-C LU1的1和4脚 USB20_4_R_P USB20_4_R_N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USB总线type-c,换桥

如果是CPU问题,就不搞了

网友:
手把手教你解决IT8176FN 键盘不能使用  文章末有总结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50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PU问题,就不搞了

这种跟外接键盘原理一样,可以断开主板USB总线,外飞一条USB数据线,供电利用主板3.3V,接地
键盘插上主板裸板开机(注意散热搭上),USB数据线随便找台电脑插上看能不能正常识别输入

网友:
先排除USB总线是不是有问题,可以考虑改电路

网友:
是的,LU6  说旁边的元件去了,但主板两个USB接口也是用不了,这种情况估计桥问题多吧,元件要明天才能等,到时先换配件再尝试用这个飞线的方法去弄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原来遇到的大都是互感的问题,也有部分是键盘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割线,你要保证那个口能正常使用,进系统插type-cU盘试试

谢谢,机器出结果,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快捷键能使用,至于USB不能用,是同行装系统出问题,PE和没有进BIOS,USB是正常的,后和同行说要飞线,TPYE接口有可能不能用,如果接受就尝试一样,他还打算寄去广州看看,如果CPU问题同行肯定也不会换CPU了,说让我试试,就按照那方面去飞线,之后键盘一切正常了

飞哈线,USB割断飞到别的USB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机器出结果,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快捷键能使用,至于USB不能用,是同行装系统出问题,PE ...

飞哈线,USB割断飞到别的USB上??

用TYPE-C 那里飞的,之前 同行就反应后面的用了键盘后,什么都正常,键盘后面不能用后,主板背面的两个USB也不能用的, 我换了IC后,发现后面USB是正常的 能认到U盘了 后面才改线,之后飞线,键盘正常后,就没有试后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哈线,USB割断飞到别的USB上??

用TYPE-C 那里飞的,之前 同行就反应后面的用了键盘后,什么都正常,键盘后面不能用后,主板背面的两个USB也不能用的, 我换了IC后,发现后面USB是正常的 能认到U盘了 后面才改线,之后飞线,键盘正常后,就没有试后面USB两个口,电脑右边一个USB口一直正常能用的。这肯定不是我飞线后才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