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用虚拟机装完KALA系统后黑屏

楼主(2026-01-12):
系统配置:G1840 CPU 8G内存,无独显用的是win10自带的hyper-V虚拟机
安装完重启KALI系统后,就直接黑屏了,但有光标闪,是怎么回事呢?
win10
cpu
黑屏
重启

网友:
硬件问题。 慢慢排除

网友A:
重新装一遍系统试一试
hins猪猪
装过好几次了 连kali系统也从2025降到2022都不行 (天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一遍系统试一试
装过好几次了
连kali系统也从2025降到2022都不行
(天塌了)

网友:
Kali系统你用VMware这个虚拟机会更好,你先试试吧,很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