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映众750ti的显存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6-01-12):
请教一下映众750ti的显存供电芯片型号,有的映众750ti显存供电芯片代换过,之前什么型号忘记了,现在用的是8120a和6545,点亮是能点亮,但是显存电压明显偏高,1.54v了,每次进桌面都是默认的1027*768分辨率,要手动改分辨率,很麻烦,我想知道原来是显存供电芯片是什么芯片,换专用的。。。
就是这款!,有相同款式的兄弟麻烦看看告知一下

网友A:
电压是正常的,换个vbios试试

网友:
看6脚电压多少

网友:
坐等大佬来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正常的,换个vbios试试

兄弟说的对,电压1.5v是正常的。
我后来通过修改6脚的两个分压电阻,成功将电压调整到1.3v,调整后进系统尽量有有点花屏,画面还会眨眼睛,所以1.5v应该是正常的。
我这个显卡另外两个接口不能用,加上这个分辨率问题,感觉是不是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原来芯片更换 不要随便换 不稳定